[其他ST产品] 中断优先级

楼主(2014-10-30):
一般中断源之间有优先级之分,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中断优先级低的中断。但如果先来了一个中断,程序正在执行该中断的函数,这时又来了一个同样中断源的请求,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举例来说,假设定义了一个定时10ms的定时器,溢出就中断。但中断函数过长,执行完需要12ms。那么如果定时器溢出后自动重装继续定时10ms就会又产生一次中断,这时定时溢出中断会中断自己的中断函数么?

网友B:
这个可以自己通过一些参数来试验一下就知道结果了吧?

网友C:
般设计上应该避免这样的情况。个人没遇到过这样的,不过一般应该在中断函数中有个中断标志位,你如果清除了,就会再次中断,如果不清除,则不会中断

网友D:
后面那一次中断不会被执行,除非有更高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E:
那要看是否支持中断嵌套了 ,支持中断嵌套自然是响应更高优先级的中断,然后再返回执行低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F:
12ms的ISR不是太长了,而是太太太太太长了。

网友F:
假设12ms变成12us(还是有些长),而定时器的溢出周期是10us,说明MC或可以换思路,用硬件去完成这个事情而不是通过软件中断。

网友G:
中断本身是有优先级的   不同的中断的优先级不同   执行次序也是不同的

网友H:
你的问题   主要还是看中断的优先级   不同的优先级   中断的响应问题不同

网友I:
"一个同样中断源的请求,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相当于在中断函数中没有清中断标志位.

网友A:
理论上不会被中断,除非有更高级的中断,

网友B:
中断的通常写法是
关总中断,清中断标志,处理事务,开中断
但现在有些单片机允许中断嵌套

网友C:
不允许中断处理过长的,过长了还叫中断?

网友B:
中断处理时间过长,影响实时性

楼主:
在这假设的时间只是个假设而已,我突出的问题是,如果中断函数处理的时间大于定时周期的情况,会怎样呢?

楼主:
换个说法吧,假设中断函数处理的时间一定,而我不断减小定时器的周期,其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比中断函数处理的时间要短,这时问题就产生了

网友E:
楼主说得是不是同一个中断源啊

楼主:
是啊,哎,我下来再详细看看吧

网友J:
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J:
抢占优先级高啊,抢占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打断抢占优先级低的中断,这时是不用管响应优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