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用于VCP虚拟串口,发现不了设备,怎么办?

楼主(2014-10-30):
我现在用STM32F407ZG,想通过USB虚拟串口向PC机发数据,硬件连接是VBUS-PA9;DM-PA11;DP-PA12;ID悬空。 程序我在STM32F4-DISCOVERY的板子已经调通了,其芯片是STM32F407VG。但是换到现在的STM32F407ZG板子就发现不了设备。
调试的时候我看寄存器FS-GINTSTS里面的CMOD=1,表示我现在是HOST MODE,但是我用STM32F4-DISCOVERY时CMOD=0。不知道是为什么?
另外我DISCOVERY的板子和STM32F407ZG的板子都使用内部16M时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用的例程对不对。。。你是想用stm32做devic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例程对不对。。。你是想用stm32做device吧~~

是device
但是我的程序已经在STM32F407VG上面跑的很好了,换到STM32F407ZG 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device
但是我的程序已经在STM32F407VG上面跑的很好了,换到STM32F407ZG 就不行了 ...

代码没有任何改动吗?....那就调试一下好了。。。像是初始化配置不对,否则怎么可能是host呢。。。。
进usb处理相关中断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有任何改动吗?....那就调试一下好了。。。像是初始化配置不对,否则怎么可能是host呢。。。。
进us ...

我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我discovery虽然没有接外部时钟,但是在ST-LINK里面输出一个8MHz的MCO送进了F4的osc-in。我在STM32F407ZG外面接一个8M的晶振就好了。

网友B(2015-08-06):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  是因为我discovery虽然没有接外部时钟,但是在ST-LINK里面输出一个8MHz的MCO送进了F4的osc ...

你好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但是我也接了外部8m的晶振  可是就是识别不了

网友C(2015-11-04):
楼主 能把你的代码发我一份吗  1404850348@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但是我也接了外部8m的晶振  可是就是识别不了

我的也识别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  但是我也接了外部8m的晶振  可是就是识别不了

你好,请问你的虚拟串口的问题解决了吗?能指导下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