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试电压隔离问题???

楼主(2014-10-30):
(无正文)

网友A:
若是测2v开关量,用普通光耦,若是0~2v模拟量,用线性光耦.隔离后再送cpu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测2v开关量,用普通光耦,若是0~2v模拟量,用线性光耦.隔离后再送cpu处理

是线性的电压 请问线性光耦型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线性的电压 请问线性光耦型号??

网友B:
可以看看ADI的隔离ADC;

网友C:
用线性光耦和磁耦合元件最简单。外置ADC的话,可在数字输出端用开关型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