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3常出现损坏现象(有电路图)

楼主(2014-10-30):
各位好!
以下电路检测传感器信号,传感器采用恒流源激励,约1ma,下图的A+、A-分别接传感器输出S+、S-;但存在AD7793常损坏现象(几率约5%);
请问电路应该如何改进才能解决损坏现象?

谢谢!

网友A:
首先确定电源电压要合适,其次在长线工况时要对长线做钳位保护,以免强感应电压摧毁芯片。

网友B:
在输入A+-的电容增加钳位二极管,正向钳位到AD的供电,负向钳位到AGND,注意选用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这个值会影响采集值,建议选用10nA以下的。

网友C:
分析一下损坏的芯片 损坏的原因是什么,才好找到解决对策...

网友D:
三楼、四楼是高手!…

网友E:
2方面,有可能是你电路,有可能是芯片,把损坏的芯片退厂家帮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5%很高的损坏率了,并且ad7793价格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