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3842做的电源带负载正常,空载打嗝咋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30):
为什么要空载呢?…

楼主:
外接负载可以去掉的

楼主:
加一个30MA的假负载后也不打嗝拉,有没有办法调整一下占空比,不加负载也不让它打嗝?

楼主:
示波器观察7脚电压不稳定,有时低于1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一个30MA的假负载后也不打嗝拉,有没有办法调整一下占空比,不加负载也不让它打嗝?
...

有四个办法可以解决,
第一,辅助绕组增加一圈,
第二,辅助绕组跟3842的7脚之间串联的电阻阻值减少一点,把二极管换成快恢复的,
第三,增加一点假负载,
第四,增加一点斜坡补偿,让它空载变成电压模式

网友C:
空载打嗝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载打嗝正常的

对,不少开关电源确实有这样的问题,6楼已经说明了加加负载,其实就是加电阻让开关电源满足最小负载电流,其实一些三端稳压IC也有这样的要求。

楼主:
有四个办法可以解决,
第一,辅助绕组增加一圈,
第二,辅助绕组跟3842的7脚之间串联的电阻阻值减少一点,把二极管换成快恢复的,
第三,增加一点假负载,
第四,增加一点斜坡补偿,让它空载变成电压模式
谢谢!不错,1、2、3我都试过了,明显改善或者解决了,第4条如何应用?另外3842的6脚有输出时,其第8脚的电压在5V上叠加有输出杂波是咋回事?如何消除?

网友E:
学习一下,感觉论坛高手很多,谢谢你们了

网友A:
要是透切开关电源工作原理,你就不会让它空载了…

网友F:
学习一下!很有用~

楼主:
期待大家回复,谢谢大家!

楼主:
继续顶贴,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四个办法可以解决,  第一,辅助绕组增加一圈,  第二,辅助绕组跟3842的7脚之间串联的电阻阻值减少一点, ...

第4条是在3842的3脚和4脚增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是101的电容,这个电容会影响频率,容量太大了会导致炸机,第8脚要用一个104的电容接地,你有木有这个电容?

楼主:
第4条是在3842的3脚和4脚增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是101的电容,这个电容会影响频率,容量太大了会导致炸机,第8脚要用一个104的电容接地,你有木有这个电容?
回复:第8脚要用一个104的电容接地,你有木有这个电容?这个电容有的,第二,辅助绕组跟3842的7脚之间串联的电阻阻值减少一点,把二极管换成快恢复的,我把这个电阻换成电感,问题得到解决,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用?

网友G(2016-04-28):
3842我们用的很多,经常无缘无故炸了,换上新的就又好了

网友H(2016-10-12):
引用 楼主:
第4条是在3842的3脚和4脚增加一个小电容,可以是101的电容,这个电容会影响频率,容量太大了会导致炸机,第 ...

1、3、4脚间接了个100PF的电容  直接上电就炸机了,不接就不炸机,但是打嗝。
2、把辅助绕组串二极管、电阻到7脚的电阻改到10欧 还是打嗝,直接短接电阻就不打嗝了,但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其他影响?

网友I:
你这个是空载3842电源电压太低,要增加副绕组匝数。。

网友J(2019-04-22):
短接电阻不打嗝有一个简单处理方法就是并联电解电容!这个问题困扰我多时,终于实践出来的,不过,最小负载还是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