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烧录程序后校验不提示成功

楼主(2014-10-30):
1.我采用的软件是GD32 MCU ISP Programmer_1.6.0.6
2.如果不写选项字节,即不对读写进行保护,烧写校验顺利进行。
3.如果写选项字节,选项字节配置成读保护和写保护,校验不成功,校验进度到100%以后,提示初始化失败。

楼主:
附件是配置的图片

网友A:
我待会给你试试,你用的是哪个芯片,我用过ISP,但没试过加读写保护

楼主:
好的,多谢了

网友B:
初始化失败的意思是指ISP软件在加完读保护之后,MCU会复位,这时候ISP软件会再发送一个初始命令,
如果楼主的产品不是一直保持boot0高电平的话,在这个时候会提示初始化失败,但是其他的操作都是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

写选项字节,这个没搞过,完不成验证,还需要学习,哈哈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出了新问题,因为我设置了“跳转到APP执行”,现在提示“跳转失败”,是不是加了“读保护”就不能跳转到APP执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出了新问题,因为我设置了“跳转到APP执行”,现在提示“跳转失败”,是不是加了“ ...

这个现象没有遇到过,论坛里找个最新版的软件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