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做一个音频播放器

楼主(2014-10-30):
正准备用STM32与AIC23B,做一个音频播放器,听说STM32的I2S有bug,
想让STM32的I2S工作于从模式,只用于发送,我的芯片是Y版本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你所说的bug是指?
主模式下照常可以工作啊

网友B:
有一点是,STM32的I2S是跟SPI重用的

网友B:
而且播放和录音只是选择其一

楼主:
多谢几位了,结贴了先

网友C:
不知楼主要的频率是多少,实际上的又是多少呢?

网友D:
用过STM32F103RC和AIC23B做过录音加播放,用的就是I2S+DMA,结果是可以实现!但是I2C请多斟酌下,内部的I2C不是很好调,可以直接用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