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内存图

楼主(2014-10-30):
怎么样才能配置ezsdk_5_02_01_59的内存图

网友A:
根据Release Notes,内存图是允许配置的。

楼主:
是啊,
我尝试在一条512MB的内存里运行VPSS-M3和VIDEO-M3。

网友B:
你可以在以下这个链接找到如何配置EZSDK内存图的方法。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EZSDK_Memory_Map

网友C:
关于如何运行512MB的DDR内存的固件程序,请查看: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Map_For_512MB_Board

楼主:
哇,太好了,就需要这个,大恩不言谢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以下这个链接找到如何配置EZSDK内存图的方法。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EZSDK_ ...

链接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