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硬件SPI口

楼主(2014-10-30):
STM32谁了解有多个硬件SPI口的?

网友A:
一定要看仔细datasheet,有些型号不支持SPI重映射

楼主:
但是我总不至于一款一款芯片的找吧,STM32我用过103的的VCT6和C8但是还没有用到多个SPI口的,希望大家看看能不能给几个好的建议?

网友B:
STM32F103VET6就是3个SPI接口。

网友C:
查选型手册嘛
https://bbs.21ic.com/icview-304137-1-1.html

楼主:
唉,好吧,好吧

网友D:
想要了解它的基本功能,技术参数,管脚定义,性能指标,典型应用,封装信息就必须仔细datasheet

网友E:
印象中F3好像比较多,可以查一下,你需要用几个。。。~

网友F:
算上usart的s模式
还能再多几个

网友G:
选型手册写得很明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