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教你如何阅读Datasheet

楼主(2014-10-30):
 Datasheet应该是工程师们平时接触到的最多的文档资料了。无论是项目开始阶段的选型还是后续的软硬件设计,到后期的项目调试,都离不开。但是经常会有工程师对着英文的datasheet发愁,不知道如何下手,或者就这么一页一页的读下去。动辄十几页几十页的资料,要是都这么读下去,一个项目前期准备的宝贵时间可能就都浪费在阅读文档上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datasheet应该怎么读,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我们最需要的内容。

既然提到datasheet,那第一步当然先要拿到datasheet。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渠道拿到我们想要的资料。

  1)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去芯片官网上下载。这方面各大芯片厂商为用户考虑的都比较周到,一般常用器件在各个公司的官网上都能够按照器件型号查找并方便的下载到。如TI,NXP,ADI,linear,等等。在他们的官网上还能够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简单的选型,让你快速定位芯片型号。甚至更进一步的,例如TI公司近年力推的网上设计工具webench,可以方便的进行电源设计,在选型的同时,直接把电源设计的原理图,仿真结果,成本报告等等都方便的提供给用户,真正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2) 去datasheet下载网站。如果不喜欢分开去各个官网上下载,网上也有很多网站提供器件资料的下载服务,比如www.21icsearch.com 覆盖了大部分常用器件的datasheet,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些网站上的资料可能没有官网上的资料更新速度快,下载后要确认datasheet的版本,有些芯片如果有新版本的情况下,最好还是能去官网下载。以免出现功能上的差异,耽误项目进度。

  3) 分销商的网站。除了下载网站外,分销商网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常见的RS,Digi-key,Mouser等等。只要是他们负责分销的器件,基本都能找到相应的资料,并且可以了解到大致的器件价格。当然价格仅供参考,是分销的价格,并不是最后批量的价格。分销商网站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在他们的网站上能找到很多不好确定型号的器件资料,比如一些常用的开关,按键,连接器等等,很多器件我们都能在电子市场上方便的买到,但是电子市场显然是不会为这些可能都不知道生产厂家的器件附带一份datasheet告诉你器件详细的规格尺寸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到这些分销商的网站上查找一下相似产品的资料,根据正规厂家的资料来做封装进行设计。这样也方便后续产品量产定型的时候进行大批量的器件采购。这一点,起码在目前国内的市场环境下面还是很有用的。

  4) 代理商。有些元器件的应用领域比较特殊,芯片厂商并不会把器件资料直接放到官网上让人直接下载,这时候就需要联系芯片代理商,可能还需要签署一些NDA之类的保密协议,才能拿到器件的datasheet。

  5) 网络。加上这条也就是最后一条路了。如果通过上面的方式都无法找到你想要的datasheet,那就只能求助于万能的网络了。或者通过搜索,或者通过论坛求助,期待奇迹的出现吧。

楼主:
基本上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我们一定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好了,拿到datasheet,我们就开始快速的进入工程师的角色吧。从一个项目的角度我们来看看datasheet里面有哪些有用的内容。

  首先是器件选型。在项目前期的准备阶段,器件选型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相应的每款芯片的datasheet开始最醒目的位置都会有一个简介和feature list,包括器件的供电电压,电流,功耗,资源,封装信息等等基本内容,通过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快速的明确芯片功能和使用领域,确定芯片是否能满足项目需求。以此来进行快速的筛选,完成选型工作。

  确定了器件型号以后,我们就要开始后面的设计工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器件的封装,管脚分配,参考设计这几部分就是最先要关注的点。有了这几部分,硬件工程师就可以马上的开展工作了。然后有些datasheet会体贴的把参考板的PCB layout也放进来,有些会把这部分内容单独形成一个demo文档。在通用的部分,如供电,复位,调试电路等等,我们可以尽量的参考这些有用的文档,详细阅读layout设计指南,在PCB布局布线上降低风险,提高一次成功的概率。由于每个项目的需求不一样,在器件的使用上也会有所区别,那么这些和参考设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点。我们可以一边设计一边查找。比如在具体管脚上拉下拉或者悬空的时候都要格外小心,经常会有一些小陷阱在这些管脚的处理上。一般datasheet里都会有明确的说明,需要我们仔细阅读。

  Datasheet里面经常会包含很多图表,我们在前期硬件设计的时候可以有重点的关注。如器件的推荐使用参数,高低电平判别电压等等,这些在设计前期一定要明确。一些器件的非线性参数会通过图形的方式来说明。比如二极管的导通电阻,在不同的使用电压条件下,是不一样的。这个就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项目使用要求去确定。或者有些资料里面会用图表的形式说明器件性能,这些也需要在设计阶段关注一下。还有些图表表示了器件的测试方法等等,这些在设计前期可以暂时忽略,等用到的时候再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除了硬件内容外,datasheet里面还会包含软件部分。不同的器件软件部分工作差别很大,很难一概而论。掌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先主后次。主就是关注器件的boot,reset,地址空间,调试信息,等等。也就是和器件正常工作相关的主要部分,先要保证器件能工作起来。次就是器件的外设接口等等。器件能正常工作了,我们再去根据datasheet的介绍分别调试各个不同的模块。

  基本上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完成设计了。但是很多大厂的datasheet其实并不仅仅包含这些内容,比如ADI公司的一些ADC/DAC器件资料里面,还会包含AD/DA转换的原理性讲解内容,这些和芯片相关的第一手资料有时候讲的比教科书里还清楚,如果能在有时间的时候仔细研读,对我们的设计无疑是会有很大帮助的。Datasheet既可以是我们设计上的好帮手,也是学习的好资料。

  Datasheet的快速阅读能力,是每个工程师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个工程师的工作能力。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应该有意识的锻炼。抓住重点,关注细节,相信只要多读多看,大家都会总结出自己的好方法。最后说一点,现在很多芯片公司都会推出中文版的datasheet,虽然表现出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很遗憾,大部分的中文资料都是英文版的简单翻译,里面的翻译错误很多,有些就只把大标题翻译了一下,后面的详细说明还是英文。所以还是推荐直接看英文原版。真心希望我们自己的芯片公司能发展起来,以后让老外也去读中文的器件手册!哈

网友A:
在设计中离开数据手册怎么行?除非对这个器件已经使用的太多太熟悉了

网友B(2014-12-30):
Datasheet应该是工程师们平时接触到的最多的文档资料了

网友C(2016-10-12):
总结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