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最大的速率可以达到多大

楼主(2014-10-30):
我想知道stm32的io口设置BSRR以及BRR,这两个寄存器。使其在1,0之间翻转,最大的速率可以达到多大,我使用72Mhz晶振,io口设置为50Mhz输出!

网友A:
最快就是SPI的最大速度,不同STM32系列的速度不同

网友B:
我使用F103VB6,主频设为72MHz,但是IO翻转,用示波器测到只有4MHz

网友C:
不要使用库函数,
直接寄存器io操作,
编译优化开到最大,
轻松12m以上,

网友D:
恩,编译器优化确实好了很多。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E:
小于36M;
一般30M多点;

网友F:
"APB1最高频率为36M,如果用下面的预分频系数: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实际上,你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