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低功耗图象压缩/解压和无线传输的产品

楼主(2014-10-30):
同时双向传输遥控指令和其它信息,要求图象30帧/秒,TFT显示320*240,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一个字,能

楼主:
怎样确定性能?

楼主:
还有就是选择周边元器件?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确定最小的传输速率?

网友A:
有可能,要看你的算法。

网友C:
建议先在simulator上模拟

楼主:
嗯,还没定呢

网友D:
那先在simulator上模拟模拟吧

楼主:
好吧,共同努力,先结贴了

网友E:
绝对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