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关于CY7C68013A不能识别和安装驱动之后开发套件不能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4-10-30):
请教一下:
1.刚开始,我是在网上随便下一个固件,下完之后,电脑显示我不能识别USB设备,这是为什么?对于下载固件,我应该注意点什么?
2.因为我没有设置用于擦除的切换开关,所以我重新换了一个EEPROM,换完之后,驱动能正常安装,我就下了官网给的固件,之后就出现USB Console上不能显示我的设备,到现在一直没有解决。而同事的电脑却一直显示不能识别我的USB。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下载的程序中设置的PID和VID跟驱动中的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程序中设置的PID和VID跟驱动中的不一致

您指的是我固件的程序和驱动中不一致么?我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的和我驱动里的是一致的。

网友A:
如果下载程序后,从设备管理器中看,电脑能自动找到与下载的程序中设置的PID和VID匹配的驱动程序,但Console上却看不到这个设备,那么应该检查console的MISC页是否选择了这个新的驱动程序的SYS文件,若MISC页上没有这个Sys选项,则说明新的INF文件中的GUID不是CY本来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载程序后,从设备管理器中看,电脑能自动找到与下载的程序中设置的PID和VID匹配的驱动程序,但Consol ...

谢谢。MISC页上有显示这个sys。
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用的是56Pin的,如图所示(图再加个PF输出到FPGA),我没有连CY的中断引脚(PA1,PA0),功能是FPGA采集到的数据传给上位机。。。。那么我没加中断信号的话,上位机怎么告诉我我可以发送数据了,这是我修改的固件,我还需要加点什么?

void TD_Init( void )
{
  CPUCS = 0x12; // CLKSPD[1:0]=10, for 48MHz operation, output CLKOUT
  PINFLAGSAB = 0x6E;                        // FLAGA - EP6PF ,FALGB-EP6FF
  SYNCDELAY;
  PINFLAGSCD = 0x00;
  SYNCDELAY;
  PORTACFG |= 0x40;                   //FLAGD-SLCS
  SYNCDELAY;
  IFCONFIG = 0xE3; //Internal clock, 48 MHz, Slave FIFO interface
  SYNCDELAY;

  // IFCLKSRC=1   , FIFOs executes on internal clk source
  // xMHz=1       , 48MHz operation
  // IFCLKOE=1    ,Drive IFCLK pin signal at 48MHz
  // IFCLKPOL=0   , Don't invert IFCLK pin signal from internal clk
  // ASYNC=0      , master samples synchronous
  // GSTATE=0     , Don't drive GPIF states out on PORTE[2:0], debug WF
  // IFCFG[1:0]=11, FX2 in slave FIFO mode

  // Registers which require a synchronization delay, see section 15.14
  // FIFORESET        FIFOPINPOLAR
  // INPKTEND         OUTPKTEND
  // EPxBCH:L         REVCTL
  // GPIFTCB3         GPIFTCB2
  // GPIFTCB1         GPIFTCB0
  // EPxFIFOPFH:L     EPxAUTOINLENH:L
  // EPxFIFOCFG       EPxGPIF标志寄存器SEL
  // PINFLAGSxx       EPxFIFOIRQ
  // EPxFIFOIE        GPIFIRQ
  // GPIFIE           GPIFADRH:L
  // UDMACRCH:L       EPxGPIFTRIG
  // GPIFTRIG

  // Note: The pre-REVE EPxGPIFTCH/L register are affected, as well...
  //      ...these have been replaced by GPIFTC[B3:B0] registers

  // EP4 and EP8 are not used in this implementation...

  EP2CFG = 0x01;                //clear valid bit
  SYNCDELAY;
  EP6CFG = 0xE0;                // in 512 bytes, 4x, bulk
  SYNCDELAY;
  EP4CFG = 0x02;                //clear valid bit
  SYNCDELAY;
  EP8CFG = 0x02;                //clear valid bit
  SYNCDELAY;

  SYNCDELAY;
  FIFORESET = 0x80;             // activate NAK-ALL to avoid race conditions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FIFORESET = 0x02;             // reset, FIFO 2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4;             // reset, FIFO 4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6;             // reset, FIFO 6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8;             // reset, FIFO 8
  SYNCDELAY;                    //
  FIFORESET = 0x00;             // deactivate NAK-ALL

  // handle the case where we were already in AUTO mode...
  // ...for example: back to back firmware downloads...
  SYNCDELAY;                    //
  EP6FIFOCFG = 0x0D;            // AUTOIN=1, ZEROLENIN=1, WORDWIDE=1
  SYNCDELAY;

//JTAG Enable and SYNC signals for ZTEX Spartan 6 module 1.1 (FGPA+FX2LP setup)
   OEB&=0x00;
   OED&=0x00;
}

void TD_Poll( void )
{ // Called repeatedly while the device is idle
}

网友A:
上面的程序根本没有PID和VID的设置。若有项目文件中有DSCR.A51文件,查下看PID和VID是什么。当然也可以从设备管理器处查。看来有很多东西都还需要研究啊:
1. 下载程序前的PID和VID是什么?
2. 下载程序后(renumeration后)的PID和VID是什么?
3. WINDOWS是怎样根据PID和VID来寻找驱动程序的?
4. 驱动程序是怎样通过INF文件引导入WINDOWS的。INF文件中的SYS文件名、PID、VID、GUID应怎样设置。

CY CONSOLE中的MISC中有一个SYS文件并不能肯定那个就是现在所用的USB设备所用的驱动程序所用的SYS文件。驱动程序INF文件中的GUID必须是CY CONSOLE用的那个才行。应该是:AE18AA60-7F6A-11d4-.......

网友A:
启动采集时需要一个信号传给FPGA,看哪个脚可以复用不?FLAG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采集时需要一个信号传给FPGA,看哪个脚可以复用不?FLAG D?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2016-04-09):
楼主有联系方式没,给个QQ哇,有相似问题求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