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端口扩展用什么方法?

楼主(2014-10-30):
51中,P0端口分时复用总线用 74ls244,74ls377. 用来扩展端口。 那么stm32中,如何扩展端口呢?IO端口不够用的情况下。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相关例程?谢谢指教了。

网友A:
用574,8255,164都可以啊;
还有很多I2C,SPI接口的扩展芯片的;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想扩展什么类型的接口,再看有没有专有的芯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