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DSP F28335ePWM中死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0-30):
DSP  F28335ePWM中死区是什么意思?谢谢指教!

网友A:
因为IGBT、MOSFET的开通和关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一般在上下桥臂的开关器件中,一个关断之前,另一个先不能开通,要延时一段时间,这就是PWM的死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IGBT、MOSFET的开通和关断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一般在上下桥臂的开关器件中,一个关断之前,另一个先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