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机制冷电源加LM358改12V充电器充满自停

楼主(2014-10-30):
我要改个充满电会自动停的,我已经把输出电压调到14.2V了,用哪张图该比较好哦呢,1张饮水机图2张充电器图。图都是在网上找的

楼主:
这几个少的电阻我已经添加上去,装了2个LED灯,工作时亮红灯,停止工作时亮绿灯,

网友A:
如果电池有管理芯片的,简单,限流就够了

楼主:
我想电源输出端和温控探头端接个固定的电阻,电源输出端输出14V时让温控探头端达到1.75V,低于14V时温控探头端就低于1.75V开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有管理芯片的,简单,限流就够了

铅酸电池没有管理芯片,我想电源输出端和温控探头接个电阻,电源输出端输出14V时让温控探头端达到1.75V,低于14V时温控探头端就低于1.75V,

网友B:
呵!…有思想!…值得肯定!你这是“双”功能的呀!
但是夏天高温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有思想!…值得肯定!你这是“双”功能的呀!
但是夏天高温怎么办?… ...

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不用温度探头电阻,用个固定的电阻使用电压来控制,可行吗

网友B:
自已把握吧!…

楼主(2014-12-03):
加了个LM358比较器搞定,恒流电流2.9A·恒压电压14.43V·转换电流500MA·浮充电压13.76V.如果再加个停止浮充充电·该用什么元件呢, 三极管和继电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