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大神:STM32增强型单片机的USB问题

楼主(2014-10-30):
大神,
  我想通过PC机的USB直接连接到STM32的USB,然后交换数据和控制。STM32接收到PC发来的数据后进行解读,变成8位的并口数据控制各分设备。
  对USB协议基本零认知。
不知道传说中的增强型STM32有USB2.0接口的,网上有没有USB驱动的代码能简单上手傻瓜式的?
STM32增强型里面的USB协议集成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方案实现难不?
查了一两天资料了,感觉模糊不清。。。。
跪求大侠指点!
十分感谢!

网友A:
短平快的东西适合找现成的模块或者代码
你去淘宝上搜stm32的开发板
买一块之后让老板把你教会就行了

楼主(点评):
多谢,USB貌似不多,搜索了半天硬是没找到。。。。

网友B:
没接触过USB的话,还是买块板子来学习下,这样进度会快点;

网友C:
“组装”已经成为软件产业的潮流,其中通用标准模块占六成,行业专用标准构件占三成。

网友D:
要选择带USB OTG的,查查选型表

网友E:
F1的话,就用标准外设库啊,看你的应用可以使用CDC类,有示例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