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连续进行读数时,如何将中间某位舍弃不读?

楼主(2014-10-30):
用STM32F103X系列的单片机编程,采样数据用SPI传输时,连续读数,传送数据流中,会有一位无效位,如何在读数时将此位跳过不读。例如:152+无效位+152+无效位+152,读取完毕,再次采样转换结束后,数据流:152+无效位+152+无效位+152

网友A:
知道那一位位置的话就直接在存到数组里的时候去掉吧,或者声明一个其他的变量专门来跳过这个

网友B:
没有过滤功能;
还是通过程序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