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CS使用232转USB串口连接6678L时报错

楼主(2014-10-30):
?仿真器和gel文件的配置都是对的了,但是在connet target的时候出现错误。但是我之前用6678L上的MINI-USB时就可以连接成功并下载程序,但是换成232接口后就不行了。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楼主:
对了。我已经下载了232转USB的驱动程序。应该不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A:
没明白    你的232转USB是一根转接线是吧    通过MINI-USB应该是通过USB转的JTAG吧
通过232应该是连接不上     有可能完成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    你的232转USB是一根转接线是吧    通过MINI-USB应该是通过USB转的JTAG吧
通过232应该是连接不上  ...

对啊,就是连接6678板子上的232接口和电脑上的USB接口,我是想用232接口下载程序,这样不行吗?必须要用mini-usb才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就是连接6678板子上的232接口和电脑上的USB接口,我是想用232接口下载程序,这样不行吗?必须要用m ...

串口烧写你找找有没有专门的烧写工具
CCS直接通过串口连接目标版 烧写代码
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