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工程师们,帮帮看看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4-10-30):
C:\Keil\ARM\CMSIS\Include\core_cm3.h(1231): warning:  #47-D: incompatible redefinition of macro "NVIC" (declared at line 980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
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A:
3.5 版的库已经不需要#include "stm32f10x_lib.h"了。。。

一大堆错误没什么的,看第一个就行了,

网友B:
MDK啥版本啊? 换高点的看看;

网友C:
3.5的库弄吧。你这个应该是用的头文件和库版本不匹配之类的

网友D:
进来看看大神们的回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