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pio 相关

楼主(2014-10-30):
pull-up control:
0 上拉
1 下拉
且无视当前line状态
默认上拉
如果pin是和局部功能相关
PIO_PER enable
写0无影响
PIO_PDR disable
PIO_PSR 若是1表示是被PIOcontroller控制(GPIO), 若是0表示
是被PIO_ABSR中的局部功能控制
默认上电的时候大部分是做GPIO,部分是peripheral.
output control:(要确保是output)
当IO被局部功能控制时,由局部功能来确定输出。
当由PIO controller来控制时,由
PIO_OER和PIO_ODR来控制电平,
表现在PIO_OSR中,
当为0时,表示为输入
当为1时,表示由上面的来控制高低。
作为输出时,引脚的驱动级别可以被
PIO_SODR和PIO_CODR配置,写这两两个的操作会令
PIO_ODSR复位,这个寄存器保存的是当前数据线的值
注意:写PIO_OER和PIO_ODR时,不管IO口被局部功能或者PIO controller控制,都可以配置IO线的状态,也就是说都可以直决定PIO_OSR的值。
同样PIO_SODR和PIO_CODR可以直接影响PIO_ODSR。

网友A:
不太明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