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神解决下USB问题

楼主(2014-10-30):
现在要做几个usb设备,一个要主从切换,一个只做从机,同时这两个设备也要能跟电脑、和手机连接。
那么问题来了,每个ID脚怎么连接?

只做从机的,ID引脚接地;主从的上拉?  是这个样子不?

楼主:
哎,看来得自己解答了:
1、otg模式,检测到ID低,配置为主机。
2、两个otg设备互联,必须要用otg线,一边确定ID引脚低,一边悬空,才能正常使用。
3、一个只用来做从机的设备,要将ID引脚跟地接死,且不与cpu的ID引脚相连。
4、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在otg模式下,检测的ID引脚为低,不知道可不可以强制配置为从机?
等日后大神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