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执行没问题,连起来就进入fault了?!

楼主(2014-10-30):
在单步之行的时候没有问题,连起来之行就进入fault了,各位碰到过这种情况么?我是通过spi来读SD卡的数据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有用到数组或者指针,出现了越界?

网友B:
呵呵,我经常遇到,通常都是自己的逻辑错误,你有没开动态内存?这个特别容易fault

网友C:
因为调用的多个子程序,从理论上是一步步运行。但是实际运行时,虽然多个子程序的调用的按先后来的。但子程序在运行时就可能会在同时。而它们之间的一些参数传递。变量 都会出现混乱。。。

网友D:
硬件错误;
中断程序不对,或其它程序不对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