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I 事件标志组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4-10-30):
Task1(){//此任务等待所有标志
OSFlagPend(        (OS_FLAG_GRP        *)&ADCSimEventFlagGrp,
                                                                (OS_FLAGS                         )0x1|0x2,
                                                                (OS_TICK                         )0,
                                                                (OS_OPT                                 )OS_OPT_PEND_BLOCKING|OS_OPT_PEND_FLAG_SET_ANY,
                                                                (CPU_TS                                *)&ts,
                                                                (OS_ERR                                *)&os_err);
wh_fgs=OSFlagPendGetFlagsRdy(&os_err);
}

task2(){
OSFlagPost(        (OS_FLAG_GRP        *)&ADCSimEventFlagGrp,
                                                                (OS_FLAGS                         )0x1,
                                                                (OS_OPT                                 )OS_OPT_POST_FLAG_SET,
                                                                (OS_ERR                                *)&err);
}
task3(){
OSFlagPost(        (OS_FLAG_GRP        *)&ADCSimEventFlagGrp,
                                                                (OS_FLAGS                         )0x2,
                                                                (OS_OPT                                 )OS_OPT_POST_FLAG_SET,
                                                                (OS_ERR                                *)&err);
}

我的问题是,Task1里的wh_fgs的值,OSFlagPendGetFlagsRdy永远是0x3。为什么?
我的意思是,标志置位以后,一直不能清零?

网友A:
OSFlagPost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有SET 就有 CLR(CLEAR),UCOS的事件标志组不会在你读取之后自动清除标志,你要自己调用OSFlagPost函数清除~~

楼主(点评):
我就是这样做的,还以为没这样的用法呢~

楼主(点评):
我就是这样做的,还以为没这样的用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OSFlagPost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有SET 就有 CLR(CLEAR),UCOS的事件标志组不会在你读取之后自动清除标志,你 ...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FlagPost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有SET 就有 CLR(CLEAR),UCOS的事件标志组不会在你读取之后自动清除标志,你 ...

我一直就这样用的,还以为没这样的用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