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ZG驱动步进电机,启动速度应该选择多少频率

楼主(2014-10-30):
处理器:STM32F207ZGT6
使用定时器比较输出功能,连接电机驱动器PU引脚来驱动步进电机。不用自己写产生相位差的方波信号了。
在每次定时器中断里判断走了多少步,并进行加减速。每次重装载值的变化量相同,但这样就会有一个问题。
以下为在示波器上看到的信号变化情况。
在启动速度低(50Hz)的情况下,输出信号频率变化较慢,即速度变化慢,启动过程的加速较慢。
加速到1K时,比较输出频率变化快,则速度变化很快,到达目标速度后会直接稳定在那个频率。(这里还没有写减速到匀速的。)

加速度设置较小,加速慢。加速度设置大,速度变化太快。
如果启动速度能大一些,加速过程会快一些。我查了电机和驱动器的厂家资料,都没有提过启动速度,那么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的启动速度设置为多少合适呢?

网友A:
驱动电压,驱动电流不同,相应的速度也不同,根据自己的电机和驱动做适当调整

网友B:
根据负载,电机特性进行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