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sch生成PCB后不显示飞线

楼主:
如图所示,没有显示连接飞线,按N 点击  show all net 也无用

楼主(2014-10-30):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已经解决 回复送分了

网友A: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后来好像是重新建了下工程就好了,后来也没有再去查什么原因,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后来好像是重新建了下工程就好了,后来也没有再去查什么原因,不知 ...

如图所示

网友B(2015-04-03):
楼主啊 照你的方法试了   还是不行啊  还有啥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C:
你是隐藏了吧!重设一下吧

网友D(2016-01-13):
按L,在右边中部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 后面的方框里点上小钩,然后OK退出,可以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