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 IAP 跳转问题

楼主(2014-10-30):
从boot跳转到app后,唯独uart4不能正常工作。请教大侠们。

补充:usart1和usart2都能正常工作。uart4能收到数据,但是发不出数据。

网友A:
既然能接收了, 时钟和外设选择没有问题了,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遇到有些奇怪的现象,可考虑先看勘误文档。

网友C:
你IAP是不是用的uar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