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朋友们遇到过个问题吗?路径什么的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
朋友们遇到过个问题吗?路径什么的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A(2014-10-30):
那就确定下,设置的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B:
重新安装,路径 地址保证和原来一样。然后导入你的文件

网友C:
文件名不用中文,而用英文表达。我也碰到,改用英文表达,正常了

匿名  2014-11-13 06:51
1)任务栏右下角出现这种提示(某文件损坏,请运行运用chkdsk工具修复),一般是系统垃圾文件太多导致的,主要是上网产生的垃圾文件,清理一下就好了。
打开一个网页,点击“工具”菜单/Internet选项/在“常规”标签下点击“删除cookies(I)”,“删除文件”弹出窗口,点击“确定”(包括脱机文件),然后重启一下电脑(没什么大问题请放心,不用提示说的Chkdsk工具)。

建议下载超级兔子清理系统垃圾(全选),三分钟就能清理完毕,然后在清理一下注册表的垃圾文件。

2)系统自带的磁盘修复方法:(如果故障依旧,修复一下磁盘,每个磁盘都修复一下)
具体步骤如下:在我的电脑中选中盘符后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驱动器属性窗口中依次选择 “工具→开始检查”并选择“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和“扫描并恢复坏扇区”,然后点击开始,扫描时间会因磁盘容量及扫描选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按上面的方法做后,会弹出一个框,点是,自动关机后在开机进行修复)。

3)还是不行可能是硬盘有问题了,用软件修复试试。硬盘坏道将导致电脑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电脑无法启动或死机。硬盘坏道可以采用NDD磁盘工具或Scandisk来修复。

4)如果故障依旧,请还原一下系统或重装(还是不行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重装,在不行就要换硬盘了,或检修一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