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如图,此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4-10-30):
电容的作用

网友A:
电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

它会有滞后作用吗?去掉是不是关系不大?

一试便知,不宜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抗干扰

厉害,只看局部电路就能知道。能说说是怎么抗干扰的吗?

网友B:
抗干扰,这只是合乎常理的推定,并非确定
通常干扰,多以高频快速而论,因电容此时呈低阻态,故其两端干扰电压可至最低
故“抗干扰“是也

网友D:
时间常数!…

网友E(2015-01-12):
抑制高频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