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霍尔传感器的无刷电机如何矢量控制呢

楼主(2014-10-30):
如题,最近开发了一个无刷电机电调,我用的是PWM方式,但是比样机整体电流大,经常烧MOS管,想用矢量控制算法,但是我只借助霍尔传感器,如何实现呢

网友A(2014-12-01):
我有FOC带HALL的方案

网友B(2015-01-06):
大哥,带霍尔也能叫FOC?

网友C:
带霍尔为什么就不能叫FOC?
FOC(field-oriented control)为磁场导向控制,又称为矢量控制(vector control),是一种利用变频器(VFD)控制三相交流马达的技术,利用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输出电压的大小及角度,来控制马达的输出。其特性是可以个别控制马达的的磁场及转矩,类似他激式直流马达的特性。由于处理时会将三相输出电流及电压以矢量来表示,因此称为矢量控制。

网友D:
FOC 是一个解耦算法,当然和传感器没有直接关系,担忧影响,无传感器的不也可以用foc啊

网友C:
所带霍尔也可以叫FOC~:D

网友A(2015-02-05):
目前主要通用的几种算法:方波无霍尔,方波有霍尔,FOC无霍尔、FOC无霍尔,我们的方案都能实现的,不想信你可以跟我联系,借你板子测试呀

网友E:
这个FOC技术目前开始流行了,做电机的也简单多了。

网友E:
“开关磁阻电机” 目前控制怎样实现,知道的一起讨论下

网友B(2015-08-04):
引用 网友D:
FOC 是一个解耦算法,当然和传感器没有直接关系,担忧影响,无传感器的不也可以用foc啊
...

你的无传感器的FOC方案是用哪一家的单片机?

网友D(2015-10-08):
引用 网友B:
你的无传感器的FOC方案是用哪一家的单片机?

多了Microchip,infine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