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非隔离LED电源打高压1650V LED闪动

楼主(2014-10-30):
     打高压是零线和火线夹一起对吸顶灯外壳打1650V高压,LED灯闪,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4MDI2fDgxZTlhZmJlfDE3NTk4NDI0Nzl8MHw%3D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U4MDI0fDJkNWFjYWI2fDE3NTk4NDI0Nzl8MHw%3D

网友A:
不该闪吗?

网友B:
你的三角形的地,是怎么接的?你这个L/N打高压时候,应该会有尖峰进去电路里面去,而你的电路有没有去除这个尖峰的回路

网友C:
PCB“爬”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三角形的地,是怎么接的?你这个L/N打高压时候,应该会有尖峰进去电路里面去,而你的电路有没有去除这 ...

电源没有接大地的线只有L和N ,我有试过外壳和LN接过Y电容没有效果,请问尖峰电路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爬”电阻!…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C:
画PCB的、应知道安规的!…
想杜绝、重画!…加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画PCB的、应知道安规的!…
想杜绝、重画!…加大距离…

和PCB应该没有关系的,如果我把灯带拿出来离吸顶灯外壳远一点就不闪,还有我灯带加的绝缘也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PCB应该没有关系的,如果我把灯带拿出来离吸顶灯外壳远一点就不闪,还有我灯带加的绝缘也没有效果。 ...

就是做EMC认证的时候说打高压灯闪动不行要回来整改。传导和辐射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哈哈!…这就是拉开距离了!…

网友C:
“爬电”你可能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没有接大地的线只有L和N ,我有试过外壳和LN接过Y电容没有效果,请问尖峰电路怎么加? ...

加Y电容更容易,过不了高压;你这个电路,不属于外壳接地那种产品,你应该加一个电路把这个高压尖峰,引开,避免进入LED回路

网友B:
可以考虑,TVS管,之类的电路,把高压进来的尖峰引导其它回路去,从而避免LED闪烁

网友D:
高压尖峰进入LED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