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协议的丢包问题

楼主(2014-10-30):
各位大侠,
  近来想用UDP协议+W5300来实现PC和MCU间数据传输问题。一搜索资料,发现UDP协议存在不可靠的丢包问题,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实际应用中可靠不?
  我传输的是一些控制信号,不能出现可靠性问题,更不能丢包。。。
  UDP速度很快,很吸引人。只是可靠性实际应用中怎么样呢?
  十分感谢啊!

网友A:
UDP的可靠性由上层协议来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UDP的可靠性由上层协议来保障

大侠的意思是由上位机驱动来保障还是?这方面我不懂。
多谢啊!

网友B:
UDP本身就不保证可靠性,要想可靠自己在上层协议加回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DP本身就不保证可靠性,要想可靠自己在上层协议加回执。

刚看了下,似乎用TCP协议传输还可以。。。。
多谢!

网友C:
TCP协议包含有3次握手

麻烦得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P协议包含有3次握手

麻烦得要死

多谢,
  速度快不?
  发数据和收数据的切换快不,基于W5300的。。。。

网友C:
那当然是会比UDP慢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当然是会比UDP慢的拉

多谢,
10微秒之内能完成输入和输出的切换不? 感谢!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感谢大神!

网友D:
udp是面向非连接的。可以自己在软件上做处理,采用应答的机制。

网友E:
以太网要求10微秒的时间分辨率,会死得很难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太网要求10微秒的时间分辨率,会死得很难看的。

多谢,
  大侠的意思是很难达到这个切换速度?这两天在查资料,这方面不懂。

网友F:
TCP/IP,就是ms都会死得难看。

多谢,那看来又排除一种通信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CP/IP,就是ms都会死得难看。

大神,
  再问下,USB协议输入输出切换能达到10US级别不

网友E:
你要的切换是什么概念?USB的传输延时也是不确定的。不过USB的话,1ms可以保证。用中断传输模式。
不过呢,这里还有操作系统延迟,不知道系统会给你延迟多少。

是了,也在考虑这个因素。不知道WINDOWS线程的切换是个什么水平。十分感谢!

网友G:
UDP 的话  不要接外网,稳定性还是相当好的。
  再做一个应答机制就没问题了,

   WINDOWS,这个切换都是MS级的,卡的电脑或卡的时候到10MS甚至更多

网友E:
windows 和linux一般都是10ms,不过这个10ms也是没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