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测CTR

楼主(2014-10-30):
有什么硬件电路可以测试光耦的电流传输比值的?
比如说CTR 200-400%怎么测试它是不是在转个范围内?应该测试不出来吧?

网友A:
可以自己做个电路测试:
按照规格书中的测试条件(一般IF=5mA VCE=5V)使一次侧流入电流5mA,二次侧用7805提供5V,测试二次侧的电流值即可计算得到CTR值。

网友B:
应该测试不出来吧?…
一切皆有可能!…花银子吧、没有做不到、只有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