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BIOS断电后就不能再运行

楼主(2014-10-30):
不好意思,耽搁大家时间了在这个帖子里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3760&page=1#pid4856406
我发现是我确实没有定义,只是extern定义,但是没有定义。

但是发现一个确实的问题,就是使用BIOS但是代码下载进去时,仿真器连着的时候可以正常闪烁灯。但是断电后就再连上电就不动作了。

网友A:
先确定仿真器连接是不是正常,仿真器接口定义跟开发板jtag口定义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仿真器连接是不是正常,仿真器接口定义跟开发板jtag口定义相同。

带着仿真器,下载进去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是当取下仿真器,再上电的时候就不能了。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查复位电路。

网友C:
这个主要就是看下连接接口的是否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