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 铺实心铜这些这些铜如何去掉?

楼主(2014-10-30):
如图去掉这两个焊盘间的铜,以前我是用网格铺铜比较好修改。

另外为了防止铜皮受热损坏,我大面积防止过孔,我是这样做的
效果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两个焊盘之间放根粗点的线,再覆铜,等所有弄完之后再把那根线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两个焊盘之间放根粗点的线,再覆铜,等所有弄完之后再把那根线删掉 ...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

其实我更奇怪 你覆铜的网络是什么?是电源?!  地线和覆铜居然是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更奇怪 你覆铜的网络是什么?是电源?!  地线和覆铜居然是分开的   ...

GND焊盘和旁边的铜是连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GND焊盘和旁边的铜是连接的,

规则里面设置直接连接,没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

应该在库里放置polygon cutout。在PCB文件里放的话,如果有100个你岂不是要放100次?还有元件需要移动的话,改起来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库里放置polygon cutout。在PCB文件里放的话,如果有100个你岂不是要放100次?还有元件需要移动的 ...

好主意 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则里面设置直接连接,没连

错了吧!!大小写  应该是IsVi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在库里放置polygon cutout。在PCB文件里放的话,如果有100个你岂不是要放100次?还有元件需要移动的 ...

polygon cutout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截个图不   或者上传分享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lygon cutout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截个图不   或者上传分享下

上面是在库里面加入polygon cutout的效果图。
可以看到边缘不齐。如果想要边缘齐整,根据你PCB铺铜的clearance在库里加大polygon pour的大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