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ultisim的问题

楼主(2014-10-30):
弱弱的问一个问题,使用Multisim搭建电路,怎样定时切断220交流电源。
比如说,交流电源是可以设置起始时间的,例如从40ms开启,那么如何控制切断的时间,例如100ms

网友A:
用继电器触点控制,线包用定时器控制,定时器用D触发器或555电路搭

网友B:
你先花上一天时间把元件库浏览一遍,这样你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好像有这么个东西”。
开关用VOTAGE CONTROLLED SPST
控制源用STEP VOLTAGE,其它序列随便你想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继电器触点控制,线包用定时器控制,定时器用D触发器或555电路搭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花上一天时间把元件库浏览一遍,这样你有需要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来“好像有这么个东西”。
开关用VOTAG ...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