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电压倒灌

楼主(2014-10-30):
5V-3V电压切换,用来防止倒灌的二极管。现在用的是1N4148,不过我的电流有400MA,发现1N4148 最大300MA,短路了。然后有没有类似大规格可以替换的。最好1A以上

网友A:
FR107,快恢复的;

网友B:
加个肖特基

网友C:
大把肖特基供选用

网友D:
肖特基SS3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肖特基SS34

用的SS24,但是有个问题,发现两个插座都有电压。但是硬件上两个口都是不连通的。没有1N4148的反向不导通的特性?怎么可能呢。SS24反向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把肖特基供选用

用了之后发现,两边都能量到有电压,另外一边有个虚电压,我还以为SS24反向也导通了。然后带载,带不起载,判定这个电压应该是假的。但是用万用表量两边都有5V。换了万用表还是一样。以为硬件有问题。单焊了。发现仍然有虚电压。这是电势问题么?

网友D:
你的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呢?

D2,D3用SS24,SS14都试过了,一样效果,和万用表和后面硬件电路没关系,拿了裸板焊两个SS14来测试的,结果一样,然后CN1给5.18V,测量CN2正极也有4.91V。换到CN2给5.17V,CN1也有4.9v,大致一样的。但是接个负载LED上去,另外一端有虚电压的都亮不了,所以这个电压是虚的。

网友E:
不过我的电流有400MA…
所谓“倒灌电流”不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F:
肖特基,反向有几个mA的电流的。

网友G:
1n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肖特基,反向有几个mA的电流的。

这里用来两个电压切换的。这几MA电流过去会有影响吗?比如把电池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我的电流有400MA…
所谓“倒灌电流”不是这样计算的!…

不是看负载吗,负载都400MA了。1N4148最大300MA,肯定短路了。

网友E:
我理解:倒灌是指异常关机、或电源本身故障时产生的…
你不要告诉我输出极性接反…

网友D:
用PMOS 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肖特基,反向有几个mA的电流的。

电池给电那端虚地了。难怪有5V,加上下拉10K-100K就好了,不过又有新的问题,这个电阻会耗电,电池会不会用不久,下拉如何取值好?10K还是1M?我这下拉后虚电压就没了,然后直接串联10K采样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