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个仪器的pvc贴膜,用什么软件好呢?

楼主(2014-10-30):
要设计一个类似示波器前面的贴的pvc膜,用什么软件话好呢?

楼主:
就像是这样的。

网友A:
Illustrator CS 有精密尺寸工具

Photoshop 能画,但没有尺寸概念,不能用来制作面板图.

用Pro/E也行.

网友B:
没有特殊图形时用PCB软件就可以画,用PhotoShop也行,就是坐标定位要控制好。PS的好处是调色容易。

网友C:
还是用AI吧,尺寸精确,文字、颜色等编辑也方便。

网友D:
有用CAD的

网友E:
仪表贴膜绘制,首推Coredraw,中发贴膜柜台的老板娘都用它。。

网友F:
当然是coreldraw了,二维矢量绘图,最强大的

网友G:
加工厂一般接受coreldraw。
华强贴膜柜台的老板娘也用它: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