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497采集问题

楼主(2014-10-30):
采用ADI公司的AD8497作为K型热电偶温度采集芯片。
AD8497的设计电路参考AD849xdatasheet典型电路设计,
后端采用AD824进行二级放大,然后输送到MCU的PAD口进行采集。
今天焊接好调试的结果如下:
常温到低温:0~30℃左右,显示温度正常、准确。
但是到40℃以上时,(本人用沸水来测试)沸腾时测试的温度一直在波动,从30~99℃不停波动,并且最终显示值要低于正确值20℃左右。
后来用示波器的表笔的地点在PCB板的地上时,温度显示正确。地松开时仍然不正确。。。

很疑惑,目前还在寻找原因。。。
请各位兄弟姐妹给点建议,,,,

楼主:
初步发现问题:
我测试的时候,直接将热电偶丢进电水壶中。
电水壶并没有把220V电断开(水壶开关已经关掉的情况下),所以导致测试不准。

问题来了,万用表的放进去测试就很准,为什么我使用的热电偶却不行了。
是受到了电水壶的220V电磁干扰影响吗?
如果真是受到电磁干扰影响,以后如果测试带电工作的负载时,那岂不是很不准?
请教大侠。。。。

楼主:
上一张照片

网友A:
小信号的采集抗干扰一直是难点,只能用隔离措施。不过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地方存在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信号的采集抗干扰一直是难点,只能用隔离措施。不过你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地方存在漏电。 ...

你是说电水壶漏电吗?
为什么万用表的就没有问题呢,难道是两种热电偶材质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水壶漏电吗?
为什么万用表的就没有问题呢,难道是两种热电偶材质不一样? ...

用万用表是如何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是如何测的?

和我做的板子一样,将万用表自带的热电偶丢到水壶里面。

网友A:
万用表测量时没有漏电回路~万用表是独立的,你的板子与220是有关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量时没有漏电回路~万用表是独立的,你的板子与220是有关联的。

恩。你说的有道理,我用适配器供电的。
万用表是 用干电池供电的,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B(2015-06-06):
弱弱的问一句:万用表怎么测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万用表怎么测温?

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