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功放就那么几种吗?otl,ocl等,分立元件做的

楼主(2014-10-30):
怎么可以做一个自己想要的功放,我要放大58KHz的信号,负载是电容和线圈组成的调谐负载,我曾用过TIP142,TIP147组成的推挽输出的,但是元器件的参数不会选,只是模仿推挽输出的一个型,提供了比较大的电压,20多V,也产生了1A多的电流,但是效果不好,感觉都用来发热了,还搞过单个mos管irf830,热击穿都没搞定,有做过这个功放的可以给指条路,谢谢啦

网友A:
20多V,电流1A多,功率管发些热很正常。
单支MOS,热击穿?你的放大器工作在哪种状态?

网友A:
“负载是电容和线圈组成的调谐负载”
这样的负载若Q值较高,完全可以工作于方波驱动,那样发热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多V,电流1A多,功率管发些热很正常。
单支MOS,热击穿?你的放大器工作在哪种状态? ...

栅极是12V的方波,场效应管栅极电压够大是不是就进入饱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栅极是12V的方波,场效应管栅极电压够大是不是就进入饱和了

12V方波的话,对绝大多数MOS管来说,管子已经进入可变电阻区(相当于BJT的饱和区)。

网友B:
楼主,显然又是个超声波功率驱动问题
它现在不是个课上谈兵的,最积极的做法是“抄板”(你可别理解窄了)
然后给你具体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然又是个超声波功率驱动问题
它现在不是个课上谈兵的,最积极的做法是“抄板”(你可别理解窄了)
...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是新手,功放我感觉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我现在的水平还停留在课本上otl,ocl的基础,往上确实有很多功放的电路,但是具体那个适合我,我没感觉,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我是新手,功放我感觉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我现在的水平还停留在课本上otl,ocl的基础, ...

坛子里是不是有位大神发布过“学功放感觉有难度的进”的帖子,昨天看见了,没保存,又找不到了

网友A(点评):
不错,确实有这么一篇帖子。不过不必找了,那纯粹是误导新手的。你若不信就问问6楼Lgz2006。

网友B:
“学功放感觉有难度的进”以前确有这么个帖子
你还是不明白
去找个成熟半不熟的同类应用电路,咱们再往下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功放感觉有难度的进”以前确有这么个帖子
你还是不明白
去找个成熟半不熟的同类应用电路,咱们再往下说 ...

半成熟的电路,不知道是那样的啊?就知道负载是L与C的串联,要放大的信号是58K,就这些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半成熟的电路,不知道是那样的啊?就知道负载是L与C的串联,要放大的信号是58K,就这些了 ...

如果说同类的话,是超市防盗门的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说同类的话,是超市防盗门的电路

我这个和他们那个还不太一样,他们那个发射是D类的,间断的,发射瞬间电压能到1600V,L与C之间,我要做的是干扰他们的接收方,那么我为了不让发射方的信号漏掉,就要持续发射了,这样的话我的功率是持续的,功率也就很低了,功率低点好像也能干扰到,但是距离不是很远,我怎么可以做到距离比较远

网友B(点评):
看9楼红字——专为你加亮的

网友C:
这是要干坏事的节奏?

网友D:
楼主偷了多少?被抓过没?;P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和他们那个还不太一样,他们那个发射是D类的,间断的,发射瞬间电压能到1600V,L与C之间,我要做的 ...

楼主这个设计不厚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干坏事的节奏?

公司是做防盗,这是给我的任务,这个行业有58K,83K,8.2M这么几个频率,由于现在做这个的多了,干扰就多了,我也是受命,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啊,也不可能扛个防盗器放门口,进去拿东西啊,我百度了一下,用C类功放可能,但是由于技术有限,还请给指点下,这个都搞好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偷了多少?被抓过没?

公司是做防盗,这是给我的任务,这个行业有58K,83K,8.2M这么几个频率,由于现在做这个的多了,干扰就多了,我也是受命,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啊,也不可能扛个防盗器放门口,进去拿东西啊,我百度了一下,用C类功放可能,但是由于技术有限,还请给指点下,这个都搞好长时间了,:'(

网友D(点评):
错怪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是做防盗,这是给我的任务,这个行业有58K,83K,8.2M这么几个频率,由于现在做这个的多了,干扰就多了 ...

我在3楼已经说过,这样的负载若Q值较高,适宜方波驱动,发热较小。
这已经不能算是放大器了,因为输入输出幅度根本没有什么关系,波形也完全不一样。

网友F:
功率放大,ABCDEFGH,还有啥了的?嗯···复合类型的不算。楼主先去了解下都啥特点,在结合自己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