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 CAN的远程帧怎么会有数据呀?

楼主(2014-10-30):
测试代码如下:
if (Can1Rxflag==1)        //接收到消息
        {
                printf("CAN1收到的消息如下:");

                Can1Rxflag=FALSE;

                printf("接收的消息如下:\n");
                printf("扩展帧ID:%#x  \n",RxMessage.ExtId);
                printf("标准帧ID:%#x  \n",RxMessage.StdId);
                printf("RxMessage.IDE:%#x  \n",RxMessage.IDE);
                printf("RxMessage.RTR:%#x  \n",RxMessage.RTR);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
                }
                printf("\n");
                printf("显示如下:\n");
                if (RxMessage.IDE==CAN_ID_EXT)                        //扩展帧
                {
                        printf("扩展帧ID:%#x  \n",RxMessage.ExtId);
                }
                else if(RxMessage.IDE==CAN_ID_STD)
                {
                        printf("标准帧ID:%#x  \n",RxMessage.StdId);
                }
                if (RxMessage.RTR==CAN_RTR_REMOTE)                //远程帧
                {
                        printf("\n有远程帧请求\n");
                }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
                }
                printf("\n");
                memset(&RxMessage,'\0',sizeof(RxMessage));
                printf("清零后消息如下:\n");
                printf("扩展帧ID:%#x  \n",RxMessage.ExtId);
                printf("标准帧ID:%#x  \n",RxMessage.StdId);
                printf("RxMessage.IDE:%#x  \n",RxMessage.IDE);
                printf("RxMessage.RTR:%#x  \n",RxMessage.RTR);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
                }
                printf("\n");
        }

楼主:
打印出来的消息如下
CAN1收到的消息如下:接收的消息如下:
扩展帧ID:0
标准帧ID:0x345
RxMessage.IDE:0
RxMessage.RTR:0x2
消息长度:0字节
  0x12  0x34  0x56  0x48  0x9a  0xbc  0xde  0xff
显示如下:
标准帧ID:0x345

有远程帧请求
消息长度:0字节
  0x12  0x34  0x56  0x48  0x9a  0xbc  0xde  0xff
清零后消息如下:
扩展帧ID:0
标准帧ID: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RTR:0
消息长度:0字节
  0  0  0  0  0  0  0  0
问题就是:
消息长度:0字节
  0x12  0x34  0x56  0x48  0x9a  0xbc  0xde  0xff

楼主:
在中断中收完数据后马上进行打印,结果如上图一样
我把CAN总线上的数据内容每发送一次自动加1,结果发现数据并没有增加,这个正常,但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远程帧的数据长度是0,但是接收完远程帧后,数据内容居然更新了

楼主:
请各位高手看看呀

网友A:
进来看看,不过我不是高手啊,帮不了你了。。

楼主:
话没说好,还请见谅,谢谢你的回复

还请各位多看看,多指导指导。。。。

楼主:
还请各位看看呀。。。。没人回答

网友B:
0x12  0x34  0x56  0x48  0x9a  0xbc  0xde  0xff这些数据是不是楼主接收到远程帧后发送的数据帧的数据内容?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这是每次都打印同一个数据?
}

楼主: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i]);
                }

楼主:
我代码里是这个,粘贴上来后面的i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12  0x34  0x56  0x48  0x9a  0xbc  0xde  0xff这些数据是不是楼主接收到远程帧后发送的数据帧的数据内容 ...

是的,在接收到数据帧后,我将此数据打印出来后再全部清掉,然后我再在CAN分析仪上将数据帧改成远程帧发送,结果就发现居然远程帧的数据内容也过来了,但是数据长度却显示为零,感谢你无私的回答,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在接收到数据帧后,我将此数据打印出来后再全部清掉,然后我再在CAN分析仪上将数据帧改成远程帧发 ...

远程帧是没有数据域的,所以用分析仪看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数据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远程帧是没有数据域的,所以用分析仪看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数据域的!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常,我用分析仪看了,确实没有数据,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打出来的数据是哪里来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你说的非常正常,我用分析仪看了,确实没有数据,但是就是不知道这打出来的数据是哪里来的,谢谢你 ...

建议在所有读取RxMessage.Data中的数据的操作后,都清除下RxMessage.Data中的数据试一下!其实楼主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去读取RxMessage.Data中的数据,如下:
                for (i = 0; i < RxMessage.DLC; i++)
                {
                        printf("  %#x",RxMessage.Data);
                }
这样用的话即使在前一次使用RxMessage.Data后没有清零也不会影响对后面的数据进行处理!也可以知道收到多少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代码在中断里面搞的么?

套路错了1!!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  你这个代码在中断里面搞的么?

套路错了1!!

中断里面 不能用preintf

如果不是在中断里面 那也错。  收数据 应该在中断里面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里面 不能用preintf

如果不是在中断里面 那也错。  收数据 应该在中断里面搞 ...

不是在中断里面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里面 不能用preintf

如果不是在中断里面 那也错。  收数据 应该在中断里面搞 ...

你说对了,我在中断中将数据搬到了指定地址,在主程序中检测并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在所有读取RxMessage.Data中的数据的操作后,都清除下RxMessage.Data中的数据试一下!其实楼主可以采 ...

每次打印完后就清除了,而且是确定清除了,但是一发远程帧就又打出了数据,虽说数据长度是0,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所以就到论坛里找各位来看看了。。。

网友C:
是不是自己请求自己了啊  这个远程帧我也不咋熟悉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自己请求自己了啊  这个远程帧我也不咋熟悉 。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C: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
                }

网友C:
               if (RxMessage.RTR==CAN_RTR_REMOTE)                //远程帧
                {
                        printf("\n有远程帧请求\n");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
                }
                }

网友C:
你打印的是以前的信息 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印的是以前的信息 兄弟

谢谢你的回答,有可能我没有看明白,我刚又看了一下我的代码,测试思路是:中断中接收数据并置标志位,主程序中检测到标志位后进行打印并清标志,打印完成后清除接收数据缓存,没有明白你说的打印的以前的是指哪个地方,还请指明一下。这个打印出来的数据内容确实是我在发扩展数据帧时的数据内容,我只是将帧类型在分析仪中由数据帧改成了远程帧,结果就发现收到的数据长度是0,但是内容却是没改帧类型之前的数据内容,可是我明明打印后将缓存都清干净了啊

楼主:
CanTxMsg TxMessage;                                        //发送全局邮箱
CanRxMsg RxMessage;                                        //接收全局邮箱

/*************************************************************************
函数名称:BSP_CAN1_RX0_IRQn
函数功能:CAN1接收数据中断服务函数
参数说明:无
返回值:  无
作者:
版本:REV 1.0
*************************************************************************/
void CAN1_RX0_IRQHandler(void)
{
        if(SET == CAN_GetITStatus(CAN1, CAN_IT_FMP0))
        {
                Can1Rxflag=TRUE;                        //表明数据以收到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 CAN_IT_FMP0);
                CAN_Receive(CAN1, CAN_FIFO0, &RxMessage);
        }
}

//main函数中:
if (Can1Rxflag==1)        //接收到消息
        {
                printf("CAN1收到的消息如下:");
                Can1Rxflag=FALSE;                                        //清除,没有收到数据不打印

                printf("接收的消息如下:\n");
                printf("扩展帧ID:%#x  \n",RxMessage.ExtId);
                printf("标准帧ID:%#x  \n",RxMessage.StdId);
                printf("RxMessage.IDE:%#x  \n",RxMessage.IDE);
                printf("RxMessage.RTR:%#x  \n",RxMessage.RTR);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打印出刚接收到的数据
                {
                        printf("  %#x",RxMessage.Data[i]);
                }
                printf("\n");
                printf("显示如下:\n");
                if (RxMessage.IDE==CAN_ID_EXT)                        //扩展帧
                {
                        printf("扩展帧ID:%#x  \n",RxMessage.ExtId);
                }
                else if(RxMessage.IDE==CAN_ID_STD)
                {
                        printf("标准帧ID:%#x  \n",RxMessage.StdId);
                }
                if (RxMessage.RTR==CAN_RTR_REMOTE)                //远程帧
                {
                        printf("\n有远程帧请求\n");
                }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
                        printf("  %#x",RxMessage.Data[i]);
                }
                printf("\n");
                memset(&RxMessage,'\0',sizeof(RxMessage));                //清除接收缓存中的所有数据
                printf("清零后消息如下:\n");
                printf("扩展帧ID:%#x  \n",RxMessage.ExtId);
                printf("标准帧ID:%#x  \n",RxMessage.StdId);
                printf("RxMessage.IDE:%#x  \n",RxMessage.IDE);
                printf("RxMessage.RTR:%#x  \n",RxMessage.RTR);
                printf("消息长度:%d字节  \n",RxMessage.DLC);
                for (i=0;i<8;i++)                //注意,接收的远程帧数据内容
                {
                        printf("  %#x",RxMessage.Data[i]);
                }
                printf("\n");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打印完后就清除了,而且是确定清除了,但是一发远程帧就又打出了数据,虽说数据长度是0,找了半天也 ...

我的意思不是仅在打印之后清除,而是在你接收到数据帧之后或者发送数据帧之后进行清零!这样防止前一次写入的数据对后一次产生影响。楼主现在的问题应该就是因为用完未清除,造成的现在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不是仅在打印之后清除,而是在你接收到数据帧之后或者发送数据帧之后进行清零!这样防止前一次写 ...

明白你意思了,这个很有可能,我清的是缓存,而数据源头并不是在缓存中,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