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转贴学习:STM32学习笔记之串口重映射

楼主(2014-10-30):
在进行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发现管脚的分配之间有冲突,需要对管脚进行重映射,在手册中了解到STM32上有很多I/O口,也有很多的内置外设像:I2C,ADC,ISP,USART等 ,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基本上是与I/O口共用管脚的,也就是I/O管脚的复用功能。但是STM32还有一特别之处就是:很多复用内置的外设的I/O引脚可以通过重映射功能,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脚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
第一次这么干感觉心里没底,所以针对USART1在STM32F103RBT6的板子上实现了一把,以下是相关的测试代码:

/*****************************************************************************
//函数名:void Uart1_Init(void)
//功能:串口(USART1)重映射初始化配置函数,由TX PA9~PB6    RX PA10~~PB7
*****************************************************************************/
void Uart1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开启端口B和复用功能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使能端口重映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art 的GPIO重映射管脚初始化 PB6 usart1_TX PB7 USART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悬空输入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参数配置:9600,8,1,无奇偶校验,无硬流量控制 ,使能发送和接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ENABLE);//串口接收中断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简要分析重映射步骤为:

1.打开重映射时钟和USART重映射后的I/O口引脚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 C_APB2Periph_AFIO,ENABLE);
2.I/O口重映射开启.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ENABLE);
3.配制重映射引脚, 这里只需配置重映射后的I/O,原来的不需要去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只需要简单的以上三步就能轻松搞定,完整的例程见附件内容。
例程中实现了重映射之后的串口收发功能。

网友A:
楼主提供的资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先是总概括,再语句细说,好理解。学习

网友B(2014-12-30):
串口映射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网友C:
串口(USART1)重映射初始化配置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