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我的STM32F4-DISCOVERY好像坏了,求指导!

楼主(2014-10-30):
      STM32F4-DISCOVERY的ST-LINK中的MCO输出一个8MHz的信号给F4,我今天用示波器测这个信号,好像是探头短路了或者示波器设置有问题,我测的时候,板子上的灯都灭了,然后板子就不工作了。
     现在一上电就LD2(3V电源灯)和LD8(过流指示灯)亮,而且亮度不高。我测得板子上的3V电压只有2V多点。请问谁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板子还有没有救?

网友A:
可以换个LD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