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加密的问题

楼主(2014-10-30):
目前使用CCS5编译环境编写工程,以前从未试过它的加密方法,今天一试加密遇到如下问题:(1) CCS5环境打开,目标板供电正常,在C/C++窗口的菜单栏Run选择Debug连接,芯片连接成功并将程序LOAD PROGRAM成功!(2) 然后我在选择CCS Debug窗口的菜单栏TOOLS选择On Chip Flash选项中配置好时钟,然后再Code Sercurity Password单元填入密码,再点击Program Password按钮,多点几次,然后Lock按钮!
以上也就是一句话加密完成!
接着我断开连接,断目标板供电,关掉CCS5环境,然后再打开再给目标板上电,再操作上述的步骤(1),死活连接不上!
我按照周立功的一个加密指导文档尝试,结果在CCS Debug窗口的菜单栏TOOLS里根本找不到On Chip Flash选项了,怎么回事??那位高手用过,指导一下啊!

还有我想做个说明,我把区域地址改了,和如下定义的ABCD扇区不一样了!会不会是这个影响的呢?

楼主:
这个是周立功技术文档里指导的解密方法!可是我根本在TOOLS里找不到On Chip Falsh选择

网友A:
没研究过,不过很多芯片加密被锁定后,可以通过配置管脚电压来擦除或者进Boot模式。可以多看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