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采集问题?

楼主(2014-10-30):
我用的是TMSF28335采集信号发生器的数据,信号发生器输出5Hz的正弦波,幅度为500mv。
1、按照TMSF28335的说明:小于0v的应该为采样为0,但是采集的信号没有显示出这部分为0的波形。这是为什么?
2、还有采集的时候会出现较小的毛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3、请问TMSF28335的采集误差有多大?

备注:附件为采集到数据后进行处理还原的波形。

网友A:
ADC采集电压应该是严格在0-3V     不能有负电压输入
肯定是有采集误差的      建议你输入0V时    看看采集的只是多少
然后从所有采集的值中减去0V对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采集电压应该是严格在0-3V     不能有负电压输入
肯定是有采集误差的      建议你输入0V时    看看采 ...

噢,好的,谢谢您!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