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能否同时干两个活

楼主(2014-10-30):
(无正文)

楼主:
比如系统输出30K的PWM波形,同时还能有0.5秒的定时中断去执行其它任务。
大大能否贴个简单的代码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如果要求精确地定时的话,是不能实现的。如果要求不太精确,应该可以

网友B:
可以增加个时钟定时芯片,用中断响应去处理,定时精度还能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