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USB开发板

楼主(2014-10-30):
想买个USB开发板,用在一些数据采集的研发项目中,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一下性价比比较高的开发板?

网友A:
呵呵,欢迎到我店里看看

网友B:
我有卖549287297

网友C:
ARM内核的MCU,很多带USB的,比如ST、NXP、TI..........
那开发板的选择余地是不是特别大了

网友D:
atmel的 SAMD21 ,cortex MO+  USB: HOST+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内核的MCU,很多带USB的,比如ST、NXP、TI..........
那开发板的选择余地是不是特别大了 ...

你说的带的USB是真正的速度能达到480M的USB接口吗?我看过MSP430F5507IRGZ的单片机,也有引脚可以实现USB传输,MSP430F5507IRGZ的单片机接到PC进行数据传输的时候,安装驱动后,PC的设备管理上会出现COM3这个串口,所以我怀疑这个不是真正的USB。

网友C:
为什么USB转串口就不是真正的USB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USB转串口就不是真正的USB呢?

既然是USB口,为什么还要转成串口。不明白???

网友C:
你看到了USB转串口,那是因为里面刷了USB转串口的程序,你也可以开发自己的程序,然后让他他转成你想要的东西,比如鼠标,U盘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到了USB转串口,那是因为里面刷了USB转串口的程序,你也可以开发自己的程序,然后让他他转成你想要的东 ...

USB转串口、鼠标、键盘都要开发不同的程序吗?另外,你只的程序是指哪些程序?固件?还是驱动?

网友C:
程序,包括下位机的固件,也包括上位机的驱动

网友E:
如果是单纯的USB外设,建议采用cypress的芯片,USB2.0有68013的开发板,USB3.0也有对应的开发板,这是目前应用较多的芯片。
如果仅仅是做个USB通讯,那你选择一款带USB的MCU/ARM都可以,重点考察一下主机端的驱动程序是否好用。

网友F: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单纯的USB外设,建议采用cypress的芯片,USB2.0有68013的开发板,USB3.0也有对应的开发板,这是目前 ...

你说的单纯USB外设和USB通讯,两者是什么差别,我是想做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通过USB传输。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单纯USB外设和USB通讯,两者是什么差别,我是想做数据采集,采集的数据通过USB传输。 ...

看你要求的通讯速率有多高,如果每秒几Kbit,随便一个带USB口的ARM就行了。
如果几兆几十兆/s,用68013A,FPGA+68013A的最快速度能达到300Mbit/s
USB3.0能到多大速率,我没留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求的通讯速率有多高,如果每秒几Kbit,随便一个带USB口的ARM就行了。
如果几兆几十兆/s,用68013A ...

yubsh高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求的通讯速率有多高,如果每秒几Kbit,随便一个带USB口的ARM就行了。
如果几兆几十兆/s,用68013A ...

带USB的ARM和用68013A速度的差别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要求的通讯速率有多高,如果每秒几Kbit,随便一个带USB口的ARM就行了。
如果几兆几十兆/s,用68013A ...

想做个实时的数据采集,存储控制那一块还没清楚怎么弄好,:dizzy: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带USB的ARM和用68013A速度的差别这么大。

大多ARM带的USB标称是USB2.0兼容,实质是12Mbps速率的全速设备,达不到480M。
68013之所以速度快,是因为它有一种Slave FIFO模式,该模式下,68013仅作为FIFO缓冲区使用,其51内核不参与USB通讯,完全由其它芯片控制其FIFO缓冲区,实现高速通讯。一般在FPGA+68013模式下,速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