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问题

楼主(2014-10-30):
像下面的汇编:
SETC SXM
NOP
LACC #8000h
...
如果在NOP指令时进入中断,中断退出前CLRC SXM,那后面LACC #8000h是不是当做正数来处理了?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使用CRGT和CRLT搜索最大/最小值 TMS320C5X提供了用于高效搜索最大和最小值的特殊指令CRGT和CRLT,这两个指令比较累加器ACC和累加器缓冲器ACCB之间的大小,比较之后将最大或最小值存放于AC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