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输出高电压

楼主(2014-10-30):
TMS28035的AD管脚  不管有没有模拟量输入,都输出高电平(2V)电压?这种情况的后果是当外部有模拟量输入时,TMS28035不能正常工作,唯有掉电,再上电 重新下载程序才能正常工作。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建议楼主查查是否是PCB连线短路,或元件有焊错,比如二极管焊反了。

网友B:
看一下AIOMUX寄存器,看看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有把ADC设为AIO

网友C:
楼主把你的电路图发出来,让大伙看看。楼主除了ADC有问题,其他的运行都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