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4-10-30):
在c2000 launchpad上使用了J2.10作为AD采样的输入,测试下来比较准确;不过再加入了一个J1-7的按键中断以后AD变得不准确了,就是3.3v输入采样结果却是3.25x左右,这是为什么?

楼主:
难道是电磁干扰?求指点

网友A:
J1-7那里是GPIO18,与ADC没有关系,估计是程序处理不当吧。

网友B:
你的板子是怎么来的啊?
能不能把原理图给我啊

网友C:
阻抗匹配:MCU的AD的输入阻抗(所需的分辨率下,随分辨率会不同) 应该大于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